东芝M300(M307)开机黑屏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,后接外显正常,这是什么问题?

楼主(2012-12-20):
先怀疑是屏坏了,于是拆了屏用正常的屏测试还是无字符无背光。再对其屏用单独LCD测屏电路设备测试屏正常。现在只有可能是屏线和显卡了,屏线手头没有相同的,看来只能干显卡了。现在在等客户回话中。。。 听说东芝的绝大部分是用的A卡,是不是A卡容易搞死?东芝M300坏显卡的多不?

补充内容 (2012-12-21 11:10):
加焊GPU问题还是一样。只有测试内显主板屏线端口供电信号了,没好的屏线代换测试真麻烦!

补充内容 (2012-12-21 11:13):
各位大侠谁有东芝M300的PDF图纸

补充内容 (2012-12-21 11:18):
在网上收到一个图纸了。

补充内容 (2013-1-2 21:35):
换GPU后正常了.但有个问题是主板不插屏线和屏时,3.3V的屏开启信号就不输出至R9(EXT_DISP_ON信号),3.3V的屏电压LCDVCC就没有.

网友A:
先考虑屏线 屏线坏的很多  其次就是显卡了

网友:
M300这款机器屏线易坏,换根屏线试试

网友:
手头暂时没得这种屏线,我咨询了客户不显之前有没有动一下就显示或不显示的现象,他说没得,只有有几次用着用着就屏幕不动死机了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屏线接触不好,两边都插拔一下

网友B:
这种是背光问题 测高压条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是背光问题 测高压条的问题

如只是没背光,应该能隐隐约约看见字符,但开机在屏上也看不到字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考虑屏线 屏线坏的很多  其次就是显卡了

重新插了屏线两端,故障依旧,看来现在只能干一下GPU了。

网友:
先查测屏有无3.3V供电。最后干显卡

网友:
我怀疑高压有问题

网友:
楼主,这个机器屏线容易坏。

网友:
D:\LCDVCC.bmpLCDVCC无电压,R8两无电压,万用表测得Q1,Q2,Q3,Q4测坏,LCDVCC怎样才能输出,能不能在LCDVCC端加一个3.3V电压?

网友:
要不先查显卡出来的几的信号

网友:
应该是屏线的问题吧。

网友:
LCDVCC没有3.3V,Q1,Q2,Q3,Q4都是正常的,EXT_DISP_ON的LCDVCC的高电平控制信号没有,而EXT_DISP_ON信号又是从独立显卡板ATI 216-0707001直接送出的,怀疑ATI 216-0707001内显部分电路损坏(已安全融锡加焊显卡板)。看来只有定GPU换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