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接了一台苹果的机器!

楼主(2012-12-20):
早上客户拿了一台苹果的机器给我修啊!是台式机的!按开关,10秒左右 当响一声,然后就什么也看不到啊!
检测电压一切正常! 都不知道怎么修!谁修过 苹果的 机子指点一下啊!
苹果

网友:
响了说了已经开机了,重点监测屏周围,

网友:
大哥?可能是屏线与屏没接好,上次我遇到过一次!你重新再接一次!

网友:
晕死 没有显示器试啊

网友:
别人 说要用专业的苹果显示器 才行的

网友:
楼上几位都没看内容??楼主说的是苹果的台式机。。。

网友:
先看看响了过后按开关能不能关掉,能关掉的话才说明开机了

网友:
后面是桥虚焊了! 和显卡坏了!换了显卡就好了

网友:
找一个显卡转接头,可以接vga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