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S201HL通电不显示

楼主(2012-12-20):
明基S201HL通电不显示,是外接19V电源的,驱动板上有一个1117-33烧糊了,换了1117-33也不行,主芯片有点烫,有谁能出来说下吗?

网友:
外接一般是12V电源啊,有没有接错,换了3.3V稳压管后3.3V和1.8V正常吗?正常的话换主芯片应该能解决问题!

网友:
12V正常? 5V、3.3、1.8  屏供电都有没???都有正常看下 晶振起振了嘛。

网友:
看3.3V有电嘛,是否跳动。

网友:
把主芯片也换了

网友:
3.3V击穿 主芯片多半是坏了。

网友:
主芯片发热肯定主芯片短路了涉,换主芯片吧!

网友:
你这焊工得多练习啊

网友:
换一个主芯片,或者换通用板。

网友:
直接换通用板子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