拆机工具探讨

楼主(2012-12-20):
大家好  有一个问题很苦恼 不知大家怎样想的 我们修显示器的时候 把壳子打开是难免的 但是打开的工具。。。。。  我用的是平口螺丝刀用着很给力

但是难免还会有口子  很不好看 又让客户邹眉头 我想问问大家用的都是什么  有什么更好用的推荐推荐。。

网友A:
装潢用的小铲子,挺好用的

网友B:
我一般那个银行卡之类的东西很好用的,

网友C:
用刀片蛮好的。

网友:
刀片蛮好的

网友D:
想无损的找别家,修前说清楚,不然碰到不讲理的你就亏大了

网友E:
我一般用内存条刮薄些用。

网友:
找个硬塑料片

网友F:
直接螺丝刀撬,那些显示器不暴力一点是不行的,我心情好一点就用镊子宽的那头,选择薄一点的,那种一二拾块的,效果不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想无损的找别家,修前说清楚,不然碰到不讲理的你就亏大了

是得一定的给他说清楚     免得在这上面扯皮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直接螺丝刀撬,那些显示器不暴力一点是不行的,我心情好一点就用镊子宽的那头,选择薄一点的,那种一二拾块 ...

这样的话很难看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一般用内存条刮薄些用。

这个以后值得一试

网友:
该找什么样的那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用刀片蛮好的。

刀片?

不安全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一般那个银行卡之类的东西很好用的,

银行卡有点厚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装潢用的小铲子,挺好用的

值得一试

网友G:
找类似银行卡那样的硬卡片,一般都是婚纱影楼或是其他商家促销优惠赠送的,用它一般不会搞出硬伤,偶尔有划出的痕迹好好擦一下也就看不到了,多数的机器都是前壳套在后壳上的 ,要一边用手向外侧稍用力拉前壳,把卡扣从后壳脱开,再用卡片分开,这样拆既不会损伤外壳也比较省力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找类似银行卡那样的硬卡片,一般都是婚纱影楼或是其他商家促销优惠赠送的,用它一般不会搞出硬伤,偶尔有划 ...

这个·想法蛮不错的

网友:
台机液晶,用卡片。本本屏,用大拇指指甲。

网友:
硬盘里的盘片!

网友:
我用两把小一字螺丝刀,先从底部开始,感觉也不是很吃力,也很少伤到外壳,

网友:
独立网卡加美工刀片,无望不利

网友:
银行卡有点薄,身份证正好。
用螺丝刀撬开一个口子,剩下的身份证搞定。

网友:
我用的是半边摄子,挺好用的。

网友:
淘宝买的撬棒。9.9元

网友:
我都是用自己磨的一个小平头,挺好用,不过也容易留下痕迹,只要小心些,先从四个角开始撬,一般不会有什么大的痕迹

网友:
我们店老板开了十几年的店了,说最好用的就是小铲子包上布胶带!·

网友:
用美工刀,非常好用,但注意刀刃别伤着

网友:
拿到什么用什么,一字小螺丝刀,撬棒,刀片,啥的,拆熟了都好拆,很少有伤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