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12-20):
有谁遇到过 联想G450 开机不自检 电流跳变 0.5 就不动了 会是什么故障
不显示

网友:
看看北桥有没有过

网友:
这个机器 北桥 容易出问题吗

网友:
没有RST吧

网友:
我这手上也是正有一台了 跟你一样的毛病 之前是时开时不开 过了十多天后就是彻底不开机了 电流跟你一样 实测没有PLTRST 刚换完南桥 情况依旧

网友:
刚修好一台,也是同样故障的,电流到0.5.不出CPUPGOOD,PLTRST,结果是 U57的控制及 出问题,查出 是Q36短路,更换后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