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7年10月的昂达NF570S最近陆续坏了几片,都是声卡坏

楼主(2012-12-20):
同样的一批机器
就这个装不上系统
后来我把声卡驱动不装 可以进系统
再装声卡驱动 就蓝屏

想起前几个月
也有几台这样的机器
说声卡有杂音
或者声卡直接坏

看来昂达NF570S这个主板寿命到了

补充内容 (2012-12-21 10:55):
ALC883声卡芯片

网友:
应该是南桥的问题

网友:
如果可以的话,弄个USB声卡进去,改改线路

网友A:
不是系统问题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是系统问题吗?

换了N个 都不行

网友B:
换声卡芯片试试呢。刷BIOS试了没有。

网友A:
电源,内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源,内存

换过了 没用
我到这发帖子
都是动过大脑的做过功课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声卡芯片试试呢。刷BIOS试了没有。

这个主板BIOS比较难找,昂达同一型号主板还有N个REV版本
太复杂了,下不去手

独立声卡解决

网友:
  遇到过  一打驱动  就挂
关闭声卡就正常

网友:
楼主你是做维修的吗?声卡芯片都没换过,说主板寿命到期了,你这太逗了。不就是发现NF570S这个型号的声卡易损坏吗,扯这些个没用,还是10年注册的ID

网友(点评):
不好意思,本人就会用个螺丝刀上螺丝拆螺丝,别的不会,芯片级维修不会,让您见笑了,膜拜您这位大师一下

网友(点评):
楼主的自信我佩服的五体投地,您碰到中年人去修电脑是不是会说都50的人了,连个电脑都不会玩??

网友:
直接换声卡芯片,5分钟可以搞定一个也行。

网友:
换个PCI声卡,BIOS屏蔽主板声卡最省事

网友(点评):
电脑插PCI声卡,电脑自动就调用的就是PCI卡。不用再去屏蔽。

网友C:
换个声卡不行吗,把BIOS屏蔽了

网友:
装声卡驱动会蓝屏没碰到过

网友D:
几块主板同样的问题出现,是否系统的驱动问题呢?如果在排除系统驱动问题的前提下,是否能拿一块主板出来更换一下声卡芯片以作是否芯片故障,(不解的是如果声卡芯片问题,也不会连续几块同一型号的主板同时出现问题吧!)添加PCI声卡以作解决问题还不是彻底的治疗方法。本人感觉是否BOIS出现问题了呢?希望楼主能花点时间测试下,好让大家也作个印记。还有的是,请问下这主板使用的声卡芯片是什么型号的?

网友:
换个独立声卡吧。也就10多元而已。没必要折腾了。

网友:
5年以上的主板有必要折腾吗?
我给客户换主板 更省事
还有钱赚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几块主板同样的问题出现,是否系统的驱动问题呢?如果在排除系统驱动问题的前提下,是否能拿一块主板出来更 ...

ALC883
这几块主板是间隔一个月发现的问题
都是用着用着坏掉声卡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个声卡不行吗,把BIOS屏蔽了

就是这样解决的

网友:
声卡驱动的问题 导致的 或者芯片导致的

网友:
集成声卡吹掉直接独立声卡音质又好问题又解决了多好的事情啊!再说修个破主板倒腾那么久早就失去了维修价值了。

网友:
为什么不换个芯片试试呢

网友:
换个声卡试试啊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ALC883
这几块主板是间隔一个月发现的问题
都是用着用着坏掉声卡的

ALC883是容易坏的,经我手换上得都有6块以上了。

网友:
仔细检查一下声卡芯片周围的电路,看看能不能修一下,然后到声卡的官网去下一个原装驱动试一下,不行的话,就用PCI声卡,把集成声卡屏蔽掉就可以了,这样最实用

网友(2014-10-19):
弄个USB声卡进去,改改线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