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3O不触发

楼主(2012-12-20):
        联想G430板号:JIwa1 LA4211P 待机电流0.034~0.016之间跳动,扳200大洋让机子先留下来。测量各个电感都没有短路现象。量3v电压是0.8v左右不停跳到,量5v电压只有1.8v也不停跳动,直接换Tps51427о,换后还是一样。
        跟线路·VIN19v经过PR69`PR70`PR71`PR72,四个串联电阻后电压为14v左右,不知道是那里把电压拉低了。希望高手提点一下是那部分造成电压拉低.
       但把四个1K电阻去掉让VlN19V直接过去,然后把pQ16管的1脚和三脚相连后,待机为0.010接开机键可以开机进系统都正常,但插上电池就有大电流5A,不插电池就正常。希望大侠解释一下为什么接电池就有大电流,在图中PQ16这个管起到什么作用?

网友:
不是给LZ泼冷水,短短的几个字,就看出LZ的基础了。
4个电阻是串联吗?
连PQ16的作用都不知道,就将1,3脚短路,
LZ这胆,也够肥的。

网友:
仁宝的点火回路,后级有短路了

网友:
注意查B+电压有多少,然后查各路供电的有没有短路(详细的测MOS的G极)

网友:
这样连起来,肯定会短路的,PQ14和下面那个管子就成摆设了。我也是新手,如说得不对,LZ勿怪。

网友:
这样连起来肯定会短路的

网友:
本人是新手笔记本没有报学过,但这样连起来真的不敢,一般不触发的不敢修

网友:
这个基础必学啊。。。哎。。还没有学到,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行,现在只会做桥

网友:
谢谢你的提点。可以说详细点吗?电阻是并联的。是不是B+后极有短路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典型的保护电路,你查哈尼的保护电路

那是不是这部分有问题?

网友B:
晕啊,仁宝的点火回路,你都不知道吗?我里面有一个专讲仁宝回路的,你自己去看。

网友:
直接更换你怀疑有问题的芯片试试~同样新手~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晕啊,仁宝的点火回路,你都不知道吗?我里面有一个专讲仁宝回路的,你自己去看。

三个条件都正常了啊,但是保隔还是不过~!我发个图你看下~~~

网友:
LA 是仁宝有名的点火电路。板子上面保护隔离有问题

网友:
其实楼上的朋友都说了是仁宝点火回路的问题
四个电阻 是并联分流 防止后极短路电流过大
PQ16 参与预充电电路
个人觉得PU8 问题不大 应该在保护隔离部分有问题
祝你好运

网友:
是保护电路出了问题,你仔细看一下

网友:
你直接把19V接到后面,而且待机正常可以开机说明后面的电路没有短路,应该是保护隔离这一块有问题

网友:
这应该很好修才对的啊

网友:
楼主这里应该是PQ37或者PQ38有击穿的,按照你写的数据都是正常的,B+电压被拉低到14V就是因为保护隔离没有导通,而4个1K的电阻只能提供0.07A的电流给B+,而各点火电路和待机电路需要工作从而拉低了B+电压

网友:
建议楼主烧一下B+,这种情况肯定是后级有短路,那么直接连肯定不行,这有一些资料。研究一下吧

网友C:
谢谢了!按照你说的换了PQ37和PQ38后,待机就变成0.010了。可以触发了。从而电压不再拉低了。可是有一个问题想不明白。如果想要保护隔离导通。那PQ37的G极要比S极的电压低才能导通的吧。现在虽然待机正常可以开机。但是为什么PQ37 G极的电压还是19V?G极的电压不是应该9点多伏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谢谢了!按照你说的换了PQ37和PQ38后,待机就变成0.010了。可以触发了。从而电压不再拉低了。可是有一个问 ...

到这一步应该很简单了,你测量PQ11的G级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,如果是低电平就检查PACIN  ACON 这2个要是高电平,ACOFF要是低电平,就这3个条件可以一路一路断开,看看哪个电压不正常就可以确定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