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330掉电问题

楼主(2012-12-20):
接到机器问了下大概的情况是先是死机  然后就再开不显示了。。 拿到手看下电流到了1.3了然后掉电然后自己又上电到1.3又掉 内存拔掉也是这样感觉显示了 机吹了下显卡 还是这样 刷个BIOS还是那样。会不会像东芝那样死机掉电 是CPU供电内存的问题 然后随便找了个330的加上去 我了个去还是掉电正准备做显卡的时候 电流居然又上去了 这次看上去像跑马了 马上接屏 居然显示了  擦。。奇迹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LZ运气好啊,330电容并到CPU座背面么?

网友A:
楼主搞个波波修这种问题就简单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搞个波波修这种问题就简单了

这种问题比较少 还有就是不会用 价钱也贵 一直在考虑划算不划算 不像BG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