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一维修实例才修好的P8H61-M LX烧VCORE

楼主(2012-12-20):
一.板子到手打3VSB,5VSB,3V,5V,12V,VCCIO,VCCSA,1.8VSFR,GFX小4PIN 12V,VCORE对地阻值,发现4PIN12V对地,VCORE对地短路,打VCORE电路MOS  G,S极发现在一组管子烧了

二.拆完后发现VCORE还是短路的,客户说后边他自己上过电,电流过大这种板很容易把电容烧掉接着拆
三.VCORE阻值还是偏低只有60欧拆主,副芯片

四,换完后记得打上下管,G,S极阻
五,阻值正常,上电先量VCORE电压,电压正常此板修复.

网友:
这种问题可以直接秒杀啊

网友:
还很少修道这种板

网友:
P8H61这种还没有过保的主板我一般不动,因为厂家可以保的话是最好的。不过还是学习了,请问是主供电芯片坏了还是主副芯片都坏了?

网友:
这主从IC也备?

网友:
主芯片可以确定坏掉了,有引脚短路了,过了大电流副芯片最好也一起换掉不然后很容易在烧同一相。

网友:
短路的板到手直接量场馆  拆场馆  完事

网友:
现在这种板子坏的很少吧
楼上说的  直接拆 场管   能用的住吗

网友:
要测那么多电压呀,

网友:
学习了  看来技术高就是不一样 3 5分钟就搞定推理快

网友:
换的挺彻底,有时候逐个排查不如全部换掉彻底还安全。

网友:
这种应该是要秒杀的

网友:
这样的啊。P8H61的板子一般都没怎么修过。

网友:
恩学习了 !应该彻底换了保险!

网友:
然道楼主是华硕主机板售后服务人员?

网友:
看来有短路还是全换了保险呀

网友:
楼主那是什么诊断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