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解决 关机时出现 您可以安全的关机了 这个问题

楼主(2012-12-20):
相信大家经常用同一个GHOST系统
可是有时候碰到某个主机
会出现这个问题
我一般都是换别的GHOST系统
那么请问各位老师
您是如何解决的?
重装ACPI?
安全

网友:
ACPI电源管理模式不匹配吧,好像有个程序可以重新设置的,就是说可以在系统装好后,再运行那个程序更改电源管理模式的,不过现在的GHOST基本上都用了新系统的电源模式识别,应该不会再出现了吧,至少我这近几年都没有这样现象了。

网友:
下一个电源管理模式更改的程序就可以了,叫做死性不改电源管理模式更改的程序,运行一下就行了。上次用好像运行后要重新认驱动,不过都有,自动安装一下就可以了

网友:
xp系统遇见过,win7很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