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柏2210b装xp,官方驱动

楼主(2012-12-20):
康柏2210b装xp时很难,其实都是驱动的问题,装完系统后打官方驱动就只可以了!在英文官网上可以下载到!
问题
驱动
英文

网友:
我也有遇到过这样的问DV4装XP声音驱动打不上是怎么回请教一下各位大侠,谢谢!

网友:
去官网下一个不就行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