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3000用电池开机进系统花屏

楼主(2012-12-20):
今天接到一V3000 945PM 7300显卡,原始故障为加电无显,重植显卡后正常,装机测试都正常,有一次没有接外接电源,直接用电池开机问题出现了,进系统十几秒后开始花屏,满屏白色竖线,再过一会儿就黑屏了,反复测试发现电池和适配器一起开机正常再断开适配器也正常,单用适配器正常,唯独用电池进系统后不正常,电压全部测试过正常,显卡也换过,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了,望大家指点一二,谢谢!!!

网友:
大家帮下忙谢谢了

网友:
难道是电池带不起附载?

网友:
换了三块电池故障没变,BIOS也刷了不同版本也不行

网友:
这个问题有点麻烦。以前没有遇到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