盈通A6战神版CPU供电短路,求指点

楼主(2012-12-20):
加电2秒即停,拔掉12V,可以加电,量了一下,CPU供电短路,把主控,协控,上下管,输出滤波电容全拆了,还是短路,求高手指点。

网友:
主板内部有短路...

网友:
割线吧·一段段割线·看是那的问题·

网友:
主板电源层和地线层烧穿了吧...

网友:
还有个问题,就是电源供电不足,尝试换一个电源

网友:
如果你拆了上下管,电源管理IC,电容,直接上过电,那么很不幸,北桥被你玩死了

如果没有上过电,那就是北桥对地短了,量北桥附近的小电容

网友:
2秒钟,好像不是cpu供电短路吧,短路的话能坚持2秒钟吗

网友:
有个别板子CPU核心电压导通一个三极管产生一个时钟信号的开启,这个三极管也有坏的    仅供参考

网友:
查下是否北桥短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