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ATX电源线路板上面图的东西叫什么名字

楼主(2012-12-20):
全汉电源,线路板覆铜面高压侧的线路板面上涂的一种透明的东西叫什么名字?透明的稍微有点发黄,不用镊子花破烙铁在焊锡上面加热还有点隔热,图上看不清,实物看上去就像受热发黄,不是绿色的。好像起到防止打火的作用。

网友:
这个叫光油五金店有卖

网友(点评):
谢谢提醒,我想起来了,绝缘漆。

网友:
帖子和图说的不是一回事,不知道楼主想干什么

网友:
你说的什么呀

网友:
我知道你的意思是涂,而你打成了图,马虎惯了,可你也不想想,有的别字是会引起歧义的,幸亏没让你发布什么指令

网友(点评):
虚心接受

网友:
再多说几句吧,通俗讲涂的那是清漆,防潮的,小信号电路打什么火啊,想起来以前有人写文分析电路,说电路板上有2个大电解电容上涂的有胶,他分析是为了让2个电容的温度一致,这不胡扯么,那是固定电容用的

网友(点评):
你理解差了,是电源高压侧线路板一侧全部涂了的类似清漆的,实物中高压侧和低压侧一看非常明显。

网友(点评):
是上图有焊锡的一面,不是元件一面。我也第一次发现这种现象。烙铁焊时先划破焊锡才容易融化。

网友:
我想起来了绝缘漆,是涂在线路板覆铜那面高压测,不是元件那面,实物非常明显,高压测明显比低压侧发黄,开始以为受热引起的,焊时才发现有一层膜。

网友:
叫三防漆。

网友:
绿油
液态光致阻焊剂(俗称绿油)是一种保护层,涂覆在印制电路板不需焊接的线路和基材上。
目的是长期保护所形成的线路图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