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83627DHG中UBC UBE UBF代表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2-12-20):
W83627DHG 数据手册中的UBC UBE UBF个代表什么?W83627DHG-A?  W83627DHG-P?

网友:
只是一个代号而已

网友:
UBC UBE UBF
只是它的,华邦的IO只有型号对就可以了,版本号一般没有关系

网友:
我的IO上标记为W83627DHG,是否可以用W83627DHG-A W83627DHG-P 替换?

网友:
型号,是83627DHG,后面的是后缀,只要型号一样就可以了,比如现在很多CPU供电IC,AD-9C,型号就是AD,后面的都不去看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