航嘉电源内部有声音·会不会影响使用

楼主(2012-12-20):
   电源只要连接上电网就发出嗒嗒嗒的声音·类似虚焊的声音.把电源自带的开关光上·还能隐约听见声音,这声音时有时无·初步估计是高压线圈松动了,这声音不影响到我睡觉就算了·但还有点担心会不会是其他地方出现故障引起的·电源我买了半年不到·额定功率是400W 我一套主机用360检测峰值是250W·保养绝对好·而且基本没玩游戏·出现这些问题比较纠结·因为能正常使用·电源应该是半年前入手的吧·不知道应不应该拿去换·拿去了不知道卖家会不会帮我处理·亲们啊救救我的爱机吧

网友:
好像是高频声,电容出现问题也会有这样的声音

网友:
空载有声音,还是负载有声音啊,我有一个空载有声音,负载以后正常的

网友:
航嘉保修3年  应该可以换的。

网友:
既然在保内,那就马上拿去换了吧!
真等出了问题就不好了。

网友:
一般都是变压器传 出来的声音,这个很不好修

网友:
保修期内找供货商更换即可。

网友:
空载和负载都有声音·负载电压应该正常·几天过去现在又没声音了··据我对开关电源的了解··输入经过稳压后不会影响输出的··能正常使用就算了·谢谢大家

网友:
是嗒嗒嗒声吗?倒象是电源风扇的噪音;还是吱吱吱的电感线圈的杂音?

网友:
也许是电容问题

网友:
有点像吱吱也有点像嗒嗒·线圈发出的吱吱声我在主板听过··这次听起来更像电流的声音·

网友(点评):
那是线圈噪音,如果输出电压都正常,也不算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半年之内一般不会出现虚焊的,还是拿去质保吧

网友:
电源一般都是一年换新,两年良品。在保的还是去换吧。

网友:
我觉得应该查一下主电路稳压二极管,是不是有虚焊或不良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