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5QPL-AM串电压内存供电低及上真U无电压维修一例

楼主(2012-12-20):
主板型号:华硕P5QPL-AM

  早上接到县城发上来的一块P5QPL华硕主板,二话不说摆上工作台,插电上诊断卡,定睛一瞅3.3V 12V灯大亮瞎了我的眼,实量12VATX 接口有2.5V 电压,故障初现心里美滋滋的这么明显的问题两个字好修。遇到这种故障3.3v首先想到的是找dual vcc双路供电,找3.3V 与12V 的交点。思路来了先打开我的三星小破本,搜了一小会,此板无图纸点位图。没办法了,只好慢慢跑线深度扫雷了。经验告诉我们引起此问题的原因大多是二极管坏首查内存及CPU供电芯片这一块电路。考虑到华硕板有些822排阻容易坏 首先扫内存供电到CPU供电这部分的排值,最后发现真胸!

替换 诊断12V了。故障排除怀欣喜存,真U,结果了,复位没,的。看来线了,拾掇思绪继续板,电压,供电部分,电压1.5 V ,真凶过后还有凶?
看CPU供电,0V 感慨同伙多! 无奈块,供电吧,电压无非就是芯片 反馈 管子问题,根据P5QPL情况经验问题反馈电路上。华硕料板芯片是APW7120 反馈两个电阻之。

上CPU测试1.8V内存供电已经正常了,复位居然了,复位了? 下CPU供电1.3V 正常。难道修复马上装U 测试 哟,复位亮,CPU供电果断出。何故?
距离接手这板已半小时有余,到了吃饭时间,此刻咱45度仰望天花板长吁一口气,此板落网真凶未归案,此饭难以下咽!遂继续埋头苦修之。  回到无CPU供电检修,排除管子短路击穿,查芯片工作条件,VCC VID EN等几大条件,经过测量发现其他电压均正常,而不上CPU时EN 电压1.2V 由两个电压从12V 分压成1.2V为PWM芯片作开启信号 。 上cpu时en电压只有零点几V,再追EN信号发现其与一个43T的芝麻管有女干情。 看来是此管或此管相关的信号导致的上真U  EN信号不正常。上论坛一查,果然有些好机油也遇到过这种情况,把43T拆之,上U上内存,一路小跑亮机,之后试机一小时无问题,由于时间关系再加上这板同行的就收三十块钱,此板算是修复交差了。

网友:
码字辛苦,不出意外这几天陆续会发一些板子的维修案例。
另外发个自制的显卡维修工具虽然已不是啥新颖的东西了。

网友:
那个43T是VIDSEL选择信号,去掉可以正常使用,不过有的CPU会发烫(VID电压组合有点异常)

网友:
高手啊,,交个朋友吧

网友:
佩服·够细致·这板给我搞·估计就成料板了·

网友A:
哎,修主板真累,主板修的麻烦,还收不到几个钱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哎,修主板真累,主板修的麻烦,还收不到几个钱的

  怎么这么多的回音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哎,修主板真累,主板修的麻烦,还收不到几个钱的

我晕,我都不知道,宽带卡的原因

网友:
这管子拆了不装上去会有问题的.

网友:
果然是高手!!!!!  老江湖啊!!!1

网友:
高手如云啊

网友:
很不错的啦,思路清晰得很!这水平修好这片板30元,觉得少了点。

网友:
又是同一型号的华硕板子(P5QPL-AM),还是同一位置的822排阻出问题,导致的问题却不一样,我前段时间也是修了块华硕P5QPL-AM的板子,故障是没有总线供电,也是这个位置的这个822排阻坏了导致。看来华硕这个型号的板子这个地方的822排阻坏真的就是个通病了。
请看附件

网友B:
那个T43的管子就是一个共正极的双二极管,他两个正极是相连的接CPU供电的EN,负极接VTT-PWRGD,作用就是在总线供电不正常的时候,CPU供电的EN就不会为高电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个T43的管子就是一个共正极的双二极管,他两个正极是相连的接CPU供电的EN,负极接VTT-PWRGD,作用就是在总 ...

当时修换过43T 故障依旧 跑了下周边电路,顾着吃饭时间要紧拆了完事。

网友:
这板不是43T的问题,是VTT_PWRGD的上拉排阻有问题,也是管子的上拉排阻

网友(2014-11-13):
华硕的822排阻坏的多。

网友:
之前接了几个华硕主板在找822好多都不对  这次终于看清位置了

网友:
修笔记本厉害 修台式板也这么厉害,去开店呀兄弟

网友:
虽说赚不到钱,但还是不太好修。

网友:
华硕部分主板内存电压低正常,跑马后电压恢复。

网友C:
串电压的故障还没有遇到过,学习了~

网友(2015-09-17):
引用 网友C:
串电压的故障还没有遇到过,学习了~

这里应该是822排阻内部短路导致3.3VSB待机电压串入12V工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个T43的管子就是一个共正极的双二极管,他两个正极是相连的接CPU供电的EN,负极接VTT-PWRGD,作用就是在 ...

这里的双二极管可以理解成门电路工作类型。

网友:
这里APW7120内存供电管理IC本身反馈脚相连其中之一分压电阻变质的话,也会影响另一个在线测量正常内部阻值大小,建议拆下测量内部阻值变化判断变质情况。

网友:
专修主板呀

网友:
楼主厉害,这块板居然坏这么多地方,学习了,谢谢!

网友D:
上面的楼主的问题,我也遇到过,我是把这个双二极管接En 的把它挑起的,现在板子在用,只是每次开机时要点好几次才触发,不知是IO 有问题 还是上次那个管子挑起的原因!

网友:
恩,学习了,现在修板子收不起钱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上面的楼主的问题,我也遇到过,我是把这个双二极管接En 的把它挑起的,现在板子在用,只是每次开机时要点 ...

把双二极管接 CPU供电管理IC EN信号引起的挑起,相当于CPU供电产生不受VTT PG信号工作高低电平状态控制,开机点好几次才能触发,可以加焊或更换IO试下。

网友:
楼主思路很好,请问楼主是哪里的呢

网友E:
楼主 不上cpu怎么有u供电啊 不明白啊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楼主 不上cpu怎么有u供电啊 不明白啊

这里不上cpu出现U供电应该是43T芝麻管损坏影响VTT-PWRGD信号与CPU供电的EN正常高低电平逻辑关系转换引起。

网友:
学习了很多,楼主文采不错,厉害!

网友:
华硕头痛,还有楼主修机子应该拿过好用点的表了,奶奶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里不上cpu出现U供电应该是43T芝麻管损坏影响VTT-PWRGD信号与CPU供电的EN正常高低电平逻辑关系转换引起 ...

也是  电路本身就有问题才会导致不上u能出电压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