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hp640 开机掉电

楼主(2012-12-20):
一台神舟hp640 广达QL6的主板开机掉电 有时到0.3掉电 有时0.1掉电 没有规律有时候多起几次或者加热板子又能正常显示logo  测hwpg信号电压为0v 测掉电前各个电压都有输出 cpu电压也有 断开所有pg信号hpwg 电压还是没有 掉电前测+3vsus正常 上拉电阻换过 io是kb3926 c0 找了一个kb3926 a1换上试试 不通用 又把io换了回来 又能正常开机了 放了半个小时再开机还是掉电,没思路了 啊求帮助

网友:
看样子是供电不良啊

网友:
去量各路的供电瞬间的波形

网友:
看看掉电的时候供电都有没有?

网友:
掉电之前各路供电都有正常输出

网友:
那就测开机瞬间 各供电芯片的pgood信号   那个为低电平  就断开     肯定是有一路   吧hwpg拉低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