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老鸟~~

楼主(2012-12-20):
     昨天帮客户设置一个无线路由器,环境是:猫---tp路由器---tp无线路由器。  我将无线路由器的LAN口设置为192.168.0.1
动态IP,设置了无线密码后就OK了。这样设置完以后手机能连接路由器,能上网。但是断开以后就连不上了,手机上显示“连接已断开”   再点连接的话就显示正在获取IP,然后又显示连接已断开... 如此循环几次。 但是把路由器重启又能连接使用了,但断开后又连接不上去了,手机不断开的话能用一下午的。 后来设置为静态IP也是这样...    PS:无线路由器是新的,所以我当时排除了路由器的问题。  请教大家这是什么问题呀?我没有设置好吗?是的话应该怎么设置??

网友:
是无线网卡的程序问题?升级一下驱动程序

网友A:
要保存-设置按需连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保存-设置按需连接

能详细说明下吗??

网友B:
无线路由器没设置好,设置PPP开头的那个拨号方式,在设置按需连接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无线路由器没设置好,设置PPP开头的那个拨号方式,在设置按需连接

谢谢啊~  我明天再试试...

网友:
哦哦厉害想和人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谢谢啊~  我明天再试试...

恩,加油.继续努力。呵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恩,加油.继续努力。呵呵。

在店里那了一个无线路由器试了下,照我的办法做一切正常啊  按照你说的方法不行呀,因为无线路由器是连接着一台有线路由器的,无线路由器设置为PPPOE拨号的话用不了,估计是和有线路由器冲突啦    我现在怀疑是客户的无线路由器坏了,下午带一个新的过去再试试

网友:
大家有补充的请说下啊...

网友:
进来学习,解决了后别忘了来说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谢谢啊~  我明天再试试...

好2 楼主都说了wan口不是拨号用的

网友:
路由器的问题或者手机问题 没啥奇怪 经常碰到 换了一个还不行都有 接着再换一个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