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昂达N73G 不跑码另类维修

楼主(2012-12-20):
        长话短说,板是在二手朋友那里拿坏板换的(他客户在他那里换了块G31,坏板就没要了),拿到板开机测各电压正常且电压稳定,上U再测CPU供电正常。诊断卡跑0000后跑0804不动。我用的是4位的卡。看是NVIDIA的桥,又是单桥,直接丢烤箱(对芯片除潮,这样加焊的时候就不容易弄坏芯片。)半个小时后拿出板对南桥加焊,待冷却后上U开电依然0804,郁闷,难道不是桥虚焊吗?上假负载测CPURST,CPUPG,CPU两组时钟都正常。上E2140,上风扇用示波器测各电压波形正常,无杂波。用示波器测BIOS第6脚,看CPU有没有读取BIOS,果然,在开机瞬间有短暂的波形。这说明CPU已经开始读取BIOS的信息了,只是由于某种原因让读取终止了,这种情况最大可能是BIOS,其次是外围设备,IO,虚焊等。于是乎到官网下个BIOS,刷后还是0804。疯了。。。手摸各芯片,没发现异常。无奈,拿起万用表一阵乱测,看见电感就测,看见0欧电阻就测。没发现问题。心想难道是桥坏了,不甘心拆掉网卡,串口芯片,没变化,在换个IO,还是0804。没得招了,又去焊了一次桥,拿回来开机还是0804,真TM的崩溃了。放在旁边不修了,等到下午5点过,没什么事了,又拿出来看看,突然想到了会不会是南桥晶振有问题,主板开机,用示波器测25M晶振有波形,测32.768,有大约1.4V的电压但是无波形,拔掉电源,测待机时32.768任然是有电压无波形。哈哈,你也坏了。在废板上找了个装上,常了待机时测,32.768有波形了。开机,诊断卡代码变成了FCFC,呵呵正常了,插上小喇叭,内存报警了。上内存亮机。
      从来都没遇到过南桥晶振坏引起不跑码的,今天算了遇到了。

网友:
跑CF的多,像这样的情况,大多数人要走弯路的

网友:
还是得有个示波器测细微的东西啊!

网友:
走弯路了

网友:
台式机主板还需要这样啊

网友:
晶振损坏的话,会跑CF,不过08到是第一次见!谢谢楼主分享!

网友:
做完桥还跑CF的 换个南桥32.768晶震都好了

网友:
思路不清晰啊,谢谢分享。

网友:
不错......学到了经验了....

网友:
昂达的主板,图难找,我遇到几块都是跑线,和刷BIOS  加焊 不行就放弃了

网友:
要是没波波·这板子是搞不定的哦·有电压的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