已经有直流12V,想取得5V/1A的直流电源,可以用L7805吗?

楼主(2012-12-20):
已经有直流12V,想取得5V/1A的直流电源,只要用:1个L7805,1个330UF/16V电容.就可以了吗?望师傅们指点,谢谢

网友:
电流不过载就应该可以吧

网友:
可以的。不过有个12V转5V小板不错。。你可以试试看。

网友:
我不知道你用的是普通的变压器还是ATX电源的12V,用7805可以直接稳压得到5V的直流电压,L7805塑封的额定电流是1A,金封的是1.5A,如果你前级的电源功率足够的话后级用几个7805并联可以为更多的负载供电。也可以参照主板中的运放+MOS的电路形式做一个,效果会更好。滤波电容没有硬性的要求,7805输出的电压比较稳定,多用几个也可以。

网友:
非常感谢指点。12V转5V小板多少钱?L7805、电容:随处都有,不花钱啊。

网友:
4 楼正解,也是最经济实惠的,可以用多个7805并联得到更大的电流,最好能加个散热片,效果更好。

网友:
压降7v,电流1A,功率7W,多管并联,注意散热。

网友:
可以的,加个散热片最好

网友:
如果能够加散热片的话,没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