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的VGA接口坏了。上面有DVI的接口换上DVI的接口没有显示

楼主(2012-12-20):
主板的VGA接口坏了。找不到这种小接口。看到焊盘上有上DVI的接口就换上DVI的插头。上电可以跑马没有显示。不知道是不是要改电路。那位兄弟知道怎么弄。说一下。

网友:
不会是没启用吧

网友:
你不会没有看见dvi口子那儿附近还有一堆原件没有焊上去吧,LZ太天真了,不过这事我也干过

网友:
原板没装DVI接口,就说明控制DVI输出的芯片没装。。你把DVI接口装上去肯定是不会显示的。

网友:
楼主仔细认真的去看,是不是人家DVI接口就没用,元器件都没装的话你自己装个DVI接口也没用,找不到小排针的接口你就只能自己引线出来了,换成是我直接让客户加个独立算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