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,电脑开机问题!

楼主(2012-12-20):
请问各位高手,小弟不才,请问为什么有的电脑启动后需要按F2才能进入系统,而大部分没有这个选择呢,直接就进去了?

网友:
为什么要按F2呢?是不是时间没有设置啊?

网友:
1,看看COMS里是不是开着软驱,关掉保存,F10
2.  看看是不是COMS电池没有电了,我也是个新手了

网友:
电脑有问题了就出这个东东!

网友:
一般的主板提示F2是指载入默认值并继续吧,问题肯定是出在BIOS设置上,比如,CPU风扇是3Pin的不能智能温控、不能计数的,主板检测不到风扇转速就可能出现这个提示,这样的情况可以BIOS中关闭风扇转速监控,有些关不了(在华硕的一块板上碰到过)。还有主板CPU设置可能有问题或COMS设置已经被复位的也可能会出这样的提示,这样的情况按Del进主板设置,什么都不做,再按F10保存退出应该就没有了。如果还有你就最好将屏幕上的提示完整的记下来或拍下来,发上来就会有人告诉你咋回事了。

网友:
一般是BIOS设置问题,把1.44M软驱设置为NONE,出厂默认一般是1.44M的软驱,要么是没设置好,要么是主板电池没电了,每次关机就就恢复默认设置。

网友:
5楼的朋友说的对,遇到过惠普的机器,板子是华硕的,开机提示风扇错误,按F2进入系统,进入BIOS不能修改,给换了个风扇好了

网友:
先把BIOS恢复出厂设置,一般F1是调CMOS

网友:
去BIOS  去设置下   在按F10保存

网友:
COMS电池没有电了

网友:
关掉软驱

网友:
应该是电池电量不足因起的吧

网友:
到BOSS里设置一下,然后保存再退出就可以了;不行的话就换个BOSS电池,然后再进BOSS里面设置一下,这样一般就行了

网友(2013-03-07):
经试验,3楼是正解,谢过~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