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 4540G 遇到的恶心问题

楼主(2012-12-20):
此机器拿来是有数据无背光,测量屏线接口LCDVDD无电压。顺着LCDVDD来到了这里

要想LCDVDD正常输出,应该VGN-ENVDD和UMA-ENVDD两个其中有一个为高,测得Q49 1脚有3.3V,应该不对,想也不想就把Q49的 1和2脚连了起来。加电,结果屏幕还是没有亮,但是电流好像没有过内存。晕,这是怎么回事,刚才明明机器还亮呢,不会是因为1 2连到一起的原因吧,断开。还是亮   结果就这样了。不知道是为什么。是烧了吗把机器?现在Q49的1脚为1.8V应该也是正常的。1 和2连起会烧了那里?目前电流从1.2跳到1.4 就再也不跳了。加上内存和不加内存电流没有太大区别,请大家指教一下吧,办错事了呀,客户要赖上我了~~~~~~~~~~~

网友:
奉上图纸!!!!

网友:
现在问题成了 从1.2跳到1.4 就再也不跳了
机器也不亮了 更不要提数据和背光了

网友A:
主板接线容易损坏BIOS

网友:
本来想的是把DS短接 结果焊错位置了,郁闷。

网友B:
VGA_ENVDD是哪里发来的,与它相连的地方应该有烧坏的地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VGA_ENVDD是哪里发来的,与它相连的地方应该有烧坏的地方

到的是显卡,拆下来了还是一样的情况。显卡外围也没有明显短路。到是北桥的电容不放CPU的情况下阻值都是22

网友:
北桥上的电容只要阻值不为0基本可以视为正常,建议换显卡试试

网友:
再确认VGA_ENVDD这路信号有没有经过别的地方,如果没有,显卡恐怕要凶多吉少了,希望楼主一切顺利

网友C:
G高电平导通
相当于g d  s全部接地了
瞬间接地,,
会烧那里?

网友:
不明白 怎么会把1   2脚短接   ?短接也是短接2  3脚吧 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G高电平导通
相当于g d  s全部接地了
瞬间接地,,

VGN-ENVDD信号 来源 ,你把3.3V 接到这个信号上了VGN-ENVDD, 楼主图纸 没分析对,这是 一个很经典的屏供电电路,
  高电平信号来导通N管,拉低3VALW,P管Q33导通经, c582 c583滤波后给平供电,VGN-ENVDD和UMA-ENVDD两个都为低时, Q32A导通 把 +lcdvdd的电放对地放掉。
  个人观点 仅供参考,

网友:
有可能你把管子短接后把管子烧坏了,换掉再说 ,换掉不行,显卡可能坏了

网友:
测量一下显卡吧,看有没有问题

网友D:
Q49 一脚怎么可能是1.8呢   要不为3.3或者为0  楼主理解有误还是我理解有误?

网友:
电路就不分析了 很简单的一个电路
现在是不亮机? 感觉显卡有问题了
》》》》 呼呼 接线改线路要慎重啊

网友:
到目前为止 还未修到如此的问题机器 下次 接机要小心了

网友E:
有数据无背光,不明白楼主的意思,是不是指暗屏呀?

网友:
楼主啊,你怎么能。1。2脚相连呢,哎,郁闷了,是1.3脚相连,你却把1脚的3.3加到了2脚去了。这下可不好说哦。要是这2连显卡有可能显卡坏了。

网友:
不小心呀,造成大错了 ~~~哎 悲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Q49 一脚怎么可能是1.8呢   要不为3.3或者为0  楼主理解有误还是我理解有误?

100K电阻不分压吗? 下边那个管子拉不低了当然不能为0了,

网友:
自己感觉 显卡烧坏了

网友:
这个机器,就算有3.3VALW串到显卡的VGA_ENVDD这个开启信号上去,,因为电阻限流,,也不至于烧坏显卡,没有大电流通过的,这个电压加到显卡,顶多会损坏LVDS开启的这一部分,,不会导致显卡严重烧坏的!

当然,,如果楼主,找不到其他原因,,只有更换显卡试试,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100K电阻不分压吗? 下边那个管子拉不低了当然不能为0了,

一个100K的电阻怎么会分压呢?它和什么形成的分压得到1.8?

网友:
故障转移了,不好修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一个100K的电阻怎么会分压呢?它和什么形成的分压得到1.8?

那为什么另一端成了1.8V了 我也不知道了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为什么另一端成了1.8V了 我也不知道了!!!

这里不正常 那先把这里修好被 说不就就亮了呢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100K电阻不分压吗? 下边那个管子拉不低了当然不能为0了,

不分压,只降电流,1脚和R252电阻的2脚直连的,R252的1脚一直为3.3,只要通电,2脚要么是0V.要么是3.3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主板接线容易损坏BIOS

哥们你真说对了.真是BIOS的问题,刷了一个程序好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Q49 一脚怎么可能是1.8呢   要不为3.3或者为0  楼主理解有误还是我理解有误?

机器已经修好了,但是Q49的 1脚就是1.8V  2脚没有电.三脚接地.试问这是怎么回事,不理解!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不分压,只降电流,1脚和R252电阻的2脚直连的,R252的1脚一直为3.3,只要通电,2脚要么是0V.要么是3.3

机器修好了,量了一下此电阻2脚的电压仍然是1.8V这是为什么?

网友:
修好了 就告诉我什么问题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有数据无背光,不明白楼主的意思,是不是指暗屏呀?

楼主说的意思是有信号输出到屏幕,但灯管没起作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机器修好了,量了一下此电阻2脚的电压仍然是1.8V这是为什么?

我也很感兴趣,为什么这里是1.8v

网友:
VGA_ENVDD那边都没电压过来,你就这样弄了,现在可能是,显卡那边的供电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机器修好了,量了一下此电阻2脚的电压仍然是1.8V这是为什么?

可能是短接Q49的1、2脚的时候,造成Q49损坏,导致Q49成150K左右的电阻了。但这这种情况也会LCD_VDD输出不足3.3V,显示器正常亮了,有点不解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