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2236拆屏步步惊心

楼主(2012-12-20):
     这是个网吧老板拿来的,相对于这么大的屏,价钱报得有些低。

     故障是用一段时间黑屏。连续用着一般不黑,用久了以后,关一下再打开,一秒就黑了。换过电源板和驱动板无效果,这说明是屏的问题。摸屏,下边烫,上边温,这也是我困惑的原因,因为后来检测发现,上边管电流是偏大的。这种不痛不痒的故障,本不想拆屏,风险太大,万一拆坏了不好对付。去保护是可以试试的,但总感觉那样做不长久。。。哎,还是拆吧。以前修过一台一模一样的,也是换灯管,心里还是有点数的。不过,那一次买错了灯管,长一截,我还是硬生生把它塞了进去,修好以后,从侧面看,能看到很亮很亮的光从壳子里面透射出来。这一次订了425MM的,正合适。

        废话少说,开拆。前框取下后,发现很难把玻璃与底框分离,我以前碰到过粘胶的,那太变态了。但这个没有粘胶,只是卡得有些紧。用很小的力气试着撬,终于松动了,怀着兴奋的心情继续撬着,拨着,玻璃板也加速与后框分离,但就在这时候,听到“啪”的一声脆响,我一下子就懵了,完了完了,不会裂了吧?心情很沉重,摒着呼吸把后框从分离后的玻璃上取走,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,再去看那块玻璃板。在右上边发现爆了一片绿豆大小的地方,是一个小坑,旁边有玻璃屑,“坑”的下面还可以看到屏的走线。很沉重地拿起放大镜看了又看,似乎不像有断线的地方,但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。很沉重地把玻璃板转移到安全的地方,再把后框拿到桌上,继续拆灯管。因为上面的灯管电流偏大,所以先把它拆下来,发现两端的导光板有些微微发黄,这是高温的迹像。接上高压板点了一下,有一条很暗,而且到反馈端那个地方已经完全不发光了,应该是反馈端接触不良。接好两根灯管的反馈线,点一下,亮度很正常,电流也正常。看来不用换,焊好就行了。

       开始复原。问题又出在玻璃板上,装不上去,就差一点点,估计长度上是零点几毫米。反来复去搞了三四次,装不上。如果是块木板,我就一掌拍上去,包好,但这是屏啊。。一掌拍上去,好几百块就不在我钱包了。左挪挪,左挪挪,上压压,下捏捏,也不知是不是老天开眼了,终于又“啪”的一声,装上了。吓得我心惊肉跳,仔细看了一番,还好没破。心情忐忑地全部装好,心里想着如果坏了怎么跟用户说,怎么赔,换新的屏多少钱,我出多少,客户出多少,也许客户一分都不会出,还会说我技术差。。。这样边想着边接上线,开机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

      亮了,XP的桌面很漂亮,没有异常,没有亮线,一切正常。有点小激动,眼框都有些发热,长吁一口气,真是老天有眼,感谢主!偶没头发,阿门!

网友:
很幸运···拆屏换管的一般我都价格都会高些·毕竟有风险··坏了还得赔呢·收少了不值得冒风险··

网友A:
确实,换灯管我都是拆了屏看结构才报价的,同行的说清楚,要拆屏的一个价,开洞的一个价

网友:
呵,换灯管,我们一般都会和换板的价格差不多的!

网友:
有些屏做的确实有些变态了,根本就不考虑日后维修方不方便,估计也压根不想让咱们修,换个灯管得把这个屏都拆散才能取到灯管,更可恨的是四周全封胶的,像这种一般要事先和客户沟通好,不换灯管屏也用不了,换呢拆屏有风险不予包赔,让他自己决定修还是不修吧。

网友(点评):
变态的屏还是少。跟客户沟通是必要,不过像我修的这个,那个屏不常黑,看上去还挺好,很难跟用户说那个的,客户也可能选择别家。风险高,收费相应高些就行了。

网友:
朋友几灯的呀,如果是4灯的,就加个高压条改个2灯就好了,拆屏麻烦,还大屏

网友:
正因为是大屏,如果只用两根灯光的话,亮度会下降很多,不能正常使用了。

是的,效果不好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确实,换灯管我都是拆了屏看结构才报价的,同行的说清楚,要拆屏的一个价,开洞的一个价

还没开过洞,都是拆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没开过洞,都是拆屏。

说清楚呗,有些能开洞的,价格低点也换,客户同意就得,

网友:
同样大的屏,同样的网吧机,同样的换灯管,换好后灰屏,屏也没碎呀,升压电路没升上来,换了主芯片升压二极管,电压正常了,还是灰屏,咋办呢

网友(点评):
很难理解,拆屏会搞坏升压电路的?

网友:
前两天经历了一次,碎了一个小角,冷汗流了一地。还好没坏,换灯管真是考验心理承受能力呢。

网友(点评):
是这样的,“治大国,如烹小鲜”,拆大屏也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