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学维修,大家帮我看一下思路对不对

楼主(2012-12-20):
本人只学过一点儿理论,完全没有实际操作.搞来几个旧主板开始尝试,完全不知道怎么着手,大家看一下我说的思路看看对不对
下面按顺序排查
只是就最初期检测卡没反应的排查
1.目测主板上的元件,看看有没明显坏掉的
2.上假负载看开机电路能不能触发(如果能再到3)
到底是先3再4还是先4再3搞不清楚了....
3.看复位电路(包括PG,时钟芯片供电,时钟信号输出,14.318是否起振供电)
4.CPU供电
求教各位高人看看对不对.顺便给点指点,也不知道有没发错板块.本人完全小白在此先谢各方大大了

网友:
触发电路的五个条件。有学理论应该知道的

网友:
 更为详细的维修流程,你可以去看看这个总结,很好很强大。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40530-1-1.html

网友:
理论好估计就没有什么问题,一步一步来,

网友:
呃!看起来似乎好困难的样子,表示我只有初级模拟电路的底子,不知道想自学修理电脑的话会不会很难?

网友A:
学什么都有难度的,就看你肯不肯去克服了

网友:
那自己的弄   弄不好在别人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学什么都有难度的,就看你肯不肯去克服了

呃!
这倒是!
只是现在非常坑爹的是我还是“非正式会员”!感觉还真是各种限制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呃!
这倒是!
只是现在非常坑爹的是我还是“非正式会员”!感觉还真是各种限制啊!

天天都签到一下吧.我刚来的时候也是这样

网友:
路过学习学习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604046-1-1.html

网友:
开机,供电,时钟,复位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