半夜求助,没睡的都进来参谋参谋

楼主(2012-12-20):
chinafix.com.cn迅维网_DELL1464独立

网友:
L4在那里呢?没有看到啊!能不能发个完整点的啊?PCIE_VDDC电压值为0V,可以断开L7看看电压会不会恢复正常,如果正常,先排除后面的三个电容有没有短路的,电容没有短路的话,就是后面M92_S2,92-LP,以后发图发个完整点的,这样大家也能更好的帮到你,你觉得呢?

网友A:
电容没短路是断线了,我飞了两根线,现在供电都正常了,还是外接花屏,内接不显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容没短路是断线了,我飞了两根线,现在供电都正常了,还是外接花屏,内接不显示

我感觉可能还是GPU得问题

网友:
那个1.8V显存也用到了,是不是显存那块有问题,查查

网友:
电压偏低,可以查一下来源电压是否也偏低,

网友:
外接呢。是不是要重置下

网友:
没有看明白是怎么回,是缺电压还是电压不对

网友:
电感怎么会短路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