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L310维修 BIOS放电好了,不知能稳定不。

楼主(2012-12-20):
一台L310/322电流到0.52 ,把主板电池取了,等下装上就好了,没刷BIOS不知会不会出问题。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不。
刷BIOS

网友:
4成是可以稳定用的,我是在其它机型上遇到过,今天也处理了一台,建议冷机完再开,反复几次

网友:
要换主板电池,电池没电了。换之前先测一下是不是有3V.

网友:
主板电池有电,现在还是正常的,应该不会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只要电池有电,应该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几个月应该是没问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