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F41A不识别硬盘

楼主(2012-12-21):
求大家帮助:联想F41A的本本。
故障:有进过水,有腐蚀,不识别硬盘,接着硬盘开机进BIOS退出后偶尔还会出现点不亮的情况。
这是接口,我检测过,5V供电正常,2  3   5  6脚下的分别接了一个偶合电容进南桥。线没有断,电容我都换过。
时钟心片也有腐蚀过,我也检查了时钟心片的21  22脚下时钟。21   22分别经过二个小电阻发送到南桥的时钟信号也应该是有的,因为我没有试波器。所以只能用万用表测得21  22脚分别有0.45伏左右的电压。
SATA硬盘控制模块(VCCSATAPLL)的供电也有1.5V,
因为主板进过水,所以,担心南桥有被腐蚀就取下来看,没有见到腐蚀的地方,但是我还是换了一片新的南桥上去,另外时钟心片也有腐蚀过,时钟心片也换过。没有办法了就再刷了一下BIOS。
请高手指点一下,另附上图纸一份: chinafix.com.cn迅维网_联想F41

网友:
重点关注下这个问题,很想知道原因

网友:
是不是硬盘接口里面有松动的检查下

网友A:
接着硬盘开机进BIOS退出后偶尔还会出现点不亮的情况。
请问楼主这是什么意思?

网友B:
进水很折腾人,重点查进水所在处,以及相关联的电路。还有,硬盘肯定换过吧。。

网友C:
硬盘接口正常吗有没有氧化什么的

网友D:
换个硬盘试试 考虑一下会不会是接触不良 南桥时钟都换了 打值正常 供电正常 重新确认一下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换个硬盘试试 考虑一下会不会是接触不良 南桥时钟都换了 打值正常 供电正常 重新确认一下呗

硬盘肯定换来试过的了。我会查的地方都已叙述出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硬盘接口正常吗有没有氧化什么的

接口没有氧化,因为接口部位没有进水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进水很折腾人,重点查进水所在处,以及相关联的电路。还有,硬盘肯定换过吧。。

发及相关电路。能不能指点一下,还有那些地方可以查查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接着硬盘开机进BIOS退出后偶尔还会出现点不亮的情况。
请问楼主这是什么意思?

就是本本不识别硬盘。另外还有重新启动,热启动或者进BIOS退出后都有点不亮的情况,不稳定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就是本本不识别硬盘。另外还有重新启动,热启动或者进BIOS退出后都有点不亮的情况,不稳定

谢了,楼主,这下清楚了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