末日献礼→lenovo X60S不开机

楼主(2012-12-21):
                   末日献礼→lenovo X60S不开机

   今收一同行 X60S笔记本一台 、故障为 不开机 待机电流为0.003 按开关键没反应、

   于是把机子大卸八块、呵呵、目测无进水痕迹、也没被修过、打各个电感对地阻值正常、裸板通电依旧一样0.003、保护隔离已过、量3 5v无待机电压、这下可要一步一步的查了。于是找了个图纸 找到U58

     量20PIN只有4.几v 这就不对了,心想这么快就找到问题了,呵呵、在往上量R611  1PIN 19v正常、2PIN就变成4.几v 不会吧,芯片坏?于是想在料板上找个MAX1977 我翻啊翻 翻遍了我全部料板都没找着一个MAX1977 当时就那个郁闷啊,呵呵。当时就想电压被拉低有几种啊,一是芯片坏而被拉低电压,二那就是外围电路有问题而把电压拉低、于是就打芯片各个脚的对地阻值、全打了个变感觉都没啥问题,
   但是打到20IN的时候才100多200多一点,这个自己就感觉不对,不应该那么低吧,于是我做了个无语的举动,那就是把电源插上再把R611的1脚和2脚用镊子把两脚一通,只见打了一下火花、哇、会不会把故障弄大啊 ?赶紧断电 ,用表量20脚0v电压、再量R611的1脚还是19v  这下可好了、再把外用表打到蜂鸣档量20PIN 只听见蜂鸣声叫了,心里那个哇凉哇凉的,我的天哪 这下可得慢慢查了,把U58拆了再量还是短、不会吧

在看图纸边上就两个电容、心里偷笑中、不会就是这两个吧、热风枪伺候,挨个的拆 运气不错一拆一个准、把C611拆了不断了、啊哈 再把芯片焊上打对地组织正常了、插电待机0.02几、3 5v也出来了 这下应该正常了吧、拔掉电源把cpu 内存 键盘接上、按下开机键 触发了,0.5 0.7 0.6几 0.9 下面的就不用说了 你懂得、 亮了啊、呵呵   别高兴的太早.事还没完呢、
      看着亮了还能干嘛?装机呗,我有个习惯就是一边装 一边试机 装到一半的时候试了一下正常 那继续呗 十来分钟把机子装好了,第一次开机正常、再开 开不了了 不会吧,一看待机又没了0.000和0.001的跳、那个郁闷啊,继续拆啊、几分钟全拆了,其实我拆机也挺快的,哈哈、  量U58的20PIN又没19v 再量R611的1脚也没19v  晕啊,没过保护隔离、

此机的保护隔离是插上电源20V经过一个双二极管输出VREGIN19再经过10Ω电阻给(BD4175)第57脚(VREGIN16)供电。同时也给34(VBL16)脚供电,以便产生24V。之后

BD4175得到供电正常工作42脚输出24V(DCIN_DRV)驱动COMS管U13给整机供电(U13输出DCIN_AMP_19)。这也就是此机的保护隔离电路

     量VREGIN19 19v正常再找到U74的57PIN和34PIN供电正常、再量42PIN无24v输出 那就说明芯片坏了,呵呵,一看这个是TB625O6的芯片在料板上也没找上,再想图纸上的是BD4175的,说不定能代换、说做就做找了个BD4175换上,通电 ,我的天、大电流、难道是代换不了啊?不可能啊,图纸上标的是BD4175啊.又从板子上找了一个再试,插电 啊哈0.02几 终于又正常了,开机正常、准备装机。心想还是多试几次吧、不试不知道一试又有问题了,我的天啊,有时待机0.004而且还不开机、无3 5v、再开又正常 正常几次后又不行了,丫丫的.最讨厌的就是这种时好时坏的了、

     再回到U58看不开机的情况下20PIN供电正常、量6PIN的时候才1.几v这就不对了,这个应该是高电平才对啊,这个是VCC3SW通过R616过来的.量R6161脚3.3正常 2脚1.几、不一会儿又变成3.几高电平了,说明现在待机有正常了,开关几次以后有变成一点几了、这次当我的表再量6PIN的时候就变成高电平了,弄到这儿郁闷了我半天,好几次都一样,而且我发现表只要打到蜂鸣挡就低电平、其他的都可以,于是我就在R616旁边加了个电容,(见过一个高人是这样弄得,不过忘了在哪了)呵呵,再试一切正常,装机.试了好多次ok、此机维修到此结束  故障1是可能c611的老化 而造成U58的供电被拉低而不开机 1是由于TP62506应该也是老化造成的保护隔离没过、再就是那个U58的主信号 (至于加那个电容啥原理我也不清楚,若有知道的高人麻烦解释一下、)

           若真末日认识你们有你们陪伴,已无遗憾、

           若不是 则是重生、过好以后的每一天、

   顺便附上x60s图纸 _IBM

网友:
实物没来的及拍啊,客户着急修好就取走了,呵呵、

网友A:
加那个电容。。。到底为啥呢。。。。。。储能。。。还是????

网友:
还是可以,看起觉得写得有点矿也

网友:
那个电容接地吗?还是耦合?

网友B:
学习了

规范化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加那个电容。。。到底为啥呢。。。。。。储能。。。还是????

这个具体原理我也不太清楚、还得请大师们分析分析、、、

网友C:
冒着灌水的嫌疑,顶LZ最后一句话:
若真末日认识你们有你们陪伴,已无遗憾、
若不是 则是重生、过好以后的每一天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学习了

规范化

大家共同学习、、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冒着灌水的嫌疑,顶LZ最后一句话:
若真末日认识你们有你们陪伴,已无遗憾、
若不是 则是重生、过好以 ...

    呵呵,天哪,玛雅人又把我们给忽悠了、选择后者、过好以后的每一天吧,

网友D:
假如是C611老化造成容量下降,那换一个差不多的应该也会好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假如是C611老化造成容量下降,那换一个差不多的应该也会好吧?

嗯、换一个个头差不多的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学习了,赞一个,写的真不错

网友:
不触发不是很难修,楼主思路清晰。

网友:
这机器修的这够折腾的,不过还是修好了

网友:
学习了,这种很明细,以后也学学

网友:
加的那个电容是起到什么作用呢!高手们

网友:
电阻后面加个电容什么意思呢

网友E:
呵呵所以呀,修好的先别急装起来,多试几回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对吧

网友:
楼主基础好厉害哦。在那里学的啊?能否加qq一聊呢?

网友:
晕,我的基础不太好啊,理论更是差,374613947共同学习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呵呵所以呀,修好的先别急装起来,多试几回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对吧

呵呵,是啊,特别是用的时间长的机子...

网友:
说的狠详细  真的谢谢你!  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向LZ这种方式学习,好好的详细的说过程! 不要像那种写的,给老鸟写的菜鸟一边儿去!  本人很痛恨这些人!   想写就要写好 写帮! 不要一代而过!   感谢你LZ

网友:
关键是加的电容式起什么作用的啊?高手回答啊

网友:
帖子不错,就是看的不大懂。

网友:
一开始检查下电容应该会好吧 何必开始就拆芯片呢?

网友:
那个电容怎么加的   一头接地  还有一头  接R616   第一脚  还是第二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