航嘉HK300电源无输出维修

楼主(2012-12-21):
最近朋友送了一个清华同方的小机箱,说是电源坏了,因为换小电源比较贵,所以客户换大机箱大电源了。走的时候我把电源顺带也一起拿了,回家打开看是航嘉HK300-XXX(后面的型号没注意记)电源,SG6105+DM311的,串灯测试无输出,二话不说,先拆开看,看来看去发现开关管13007附近有一个8脚小芯片开盖了,不知道型号,我以为长城上比较常见的P1014ap06,手里有现货,换一个,上电,灯一直亮。再查下高压部分没短路,顺便在迅维网上搜了一下,结果发现此输助电源8脚芯片应该是DM311,不是P1014ap06,手里没有,在网上买了几个,顺便也买了几个P1014和13009,昨天晚上换上,串灯上电,灯闪一下灭,各输出电压均正常 ,电源修复完毕。

网友:
近日有人发贴说用P1014AP也可以替代DM311,只需要接入1、4、5、8四个脚即可,我没试过行不行

网友:
辅助电源待机用的芯片DM311有多种型号,请问你的航嘉电源是那一种类型?

网友:
前提吧不详细。没学到什么东西啊   换的时候有电压输出么。桥墩那有300V电压不。你说的应该在桥墩后面吧

网友:
新手意见   多多包涵

网友:
最好是DM311代换为佳。

网友:
是的,这个帖子是我发的,代换成功了,只要接上1、4、5、8脚即可。把P1014AP装在电路板的背面。

网友:
P1014ap06
应该是7个脚吧

网友:
楼主的运气不是一般的好啊!我今天遇到两个疑难杂症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