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通用驱动板的维修

楼主(2012-12-21):
1  电源输入接口  有的是插线,有的的电源插座
2  5V转3.3V器件  多为1084-3.3
3  5V电容,这里电容容量下降,会造成不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,它是做为PWM电源的重要一份子
4  5V电感,这个除人为外,基本没有见到坏的,做为PWM电源的重要一份子
5  5V PWM-IC 最重要的转换IC啦
6  屏供电跳  上面跳线端子为3.3V 下面为5V 右边为12V
7  1.8V IC 多为1117-1.8  损坏的很少
8  MCU 这个是RTD2120
9  图像处理芯片   RTD2025
10 屏供电的三极管MOS管
11 屏供电插针
12 高压开启信号脚ON/OFF
13 高压开启的转换三极管
14 三基色和行场的电阻 电容
15 12V滤波电容

修驱动板,完全引用笔记本用可调电源类似的看电流方案,看待机,看工作电流我只是把我想到的说一下,有时间也给慢慢补充,大家也要补充啊,呵呵
对于板上电容,只要不是短路,都可以并联电容来排查,这样速度更快些
驱动板不开机
重要就是检查12V输入接口,对于插座的那种,很多都是正极那个插针和焊片开焊了,用锉打一下,重新焊好就OK地, 以前生产的通用板还有保险管,这个也要检查
待机偏低,检查5V是否正常,如果5V偏低,很多都是3处那两个电容容量下降造成的,5V没有的话重点检查PWM-IC  这个算是易损件,坏的非常多.还有一个二极管的,也是PWM电路的,这个二极管坏的也不少 如果PWM-IC和二极管找不到就拆新的驱动板还有用的,一会说
待机正常,就要重写MCU程序,这个不多说了,对于写死的驱动板,如果是RTD2120的可以短接2脚和5脚  3脚和8脚 MCU没坏的话就可以复位重写的,这个是短接后上电随便写个正确程序就可以
待机偏高,就检查 5V 3.3V 1.8V这三个电压,可以换掉2个转换电压的器件来判断被拉低的还是器件本身故障

开机后有问题

白屏:  检查屏线插口供电   跳线处电压  屏供电三极管是否正常,实际维修中屏供电那个三极管坏的很多
花屏:  先重写MCU程序,这个要先排除,然后检查1.8V供电,后面多是图像处理芯片开焊或不良
闪屏和拉丝干扰  12V和5V电容不正常1.8V供电不正常,电容也是要先排除 要么图像处理芯片开焊或不良
背光不开启,就检查13处的转换三极管一直到MCU
偏色和少色,就检查三基色的的三个电阻和电容  14处
接信号无信号,和上面一样  也是在14处

对于5V实在修不出来的和拆件的朋友,这种板子可以改在电源高压一体板有双输出的机器上 ,电感拆了,后极输入5V是一样用的,这样做对于电源板要求负载平衡的也是最好的

对于有用的朋友,请给我评分吧,这个不扣自己下载分的

补充内容 (2012-12-22 18:41):
品牌机的电源高压一体板,实物测试点,图纸都已备好了,就是打字慢,这几天就上传

 会员1467019300鑫豆2024-2-24 13:39

不错
哇..好清楚。原来这样可以重写MCU

网友:
下载分就不会给你的,那太珍贵了

网友:
很好!讲的很精彩!

网友(点评):
回复内容过于简单,小心被当灌水处理!

网友:
对于板上电容,只要不是短路,都可以并联电容来排查手法能说下吗

网友(点评):
给我评分哟! 并联电容,对于容量下降,造成滤波不良很有用的,可以用示波器什么的试下就知道了. 没什么特别方法,正极对正极负对负直接焊在怀疑的电容引脚上就可以了,

网友:
学习了
很好的知识阿,以前都不修这个的家里有好几块呢

网友:
并联检查有什么用啊
我是新手
请解释一下

网友:
并联电容容量增大,可判断电容容量是否下降引起电压下降。

网友:
看了很受用。

补充内容 (2012-12-28 16:47):
什么都觉得是灌水,我回复不是尊重你版主,而是尊重LZ,不是个个人都很懂维修,懂就不需要你们这些网页了。我是觉得吸收了就回复,反而我觉得好多回复都像要扣分似的。

网友:
讲的很详细··

网友:
很不错的维修经验,加分鼓励。

另外,论坛好多人居然不知道给别人评分不扣自己的下载分,真是晕了

网友:
这方面的确需要学习,也需要好的帖子。

网友A:
讲得很好,不过现在的驱动板都很便宜,要花半天去修的话好像不划算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讲得很好,不过现在的驱动板都很便宜,要花半天去修的话好像不划算吧

如果按我说的,这么判断加上换件,超过20分钟都算赔钱了。

网友B:
有时间在写写电源和屏部分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时间在写写电源和屏部分的

电源已经找好了,实物图,测试点,还有图纸都已备好,就是打字慢的啊,这几天就发上来

网友:
期待品牌机的电源高压一体板资料

网友:
再加个原理图什么的就更好了,图太小,还要点点时间理理

网友:
讲得很仔细,对于初步着手液晶维修的我,很有用处!谢谢了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