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两个灯管接线交叉了

楼主(2012-12-21):
今天小弟为一19寸液晶显示器更换灯管,不慎把两根灯管的火零线给交叉了,点屏还亮,请问这样接有问题吗

可能是我说的不太清楚  是两根灯管 一路的火线接在一根上 同一路的零线接在另一根上

网友:
还是换过来安全,因为是交流电,灯管也不分正负极,怎么接都会亮的,不过接火线的线都比较粗一些,因为灯管刚通电的时候这里的电压会很高。

网友:
可能是我说的不太清楚  是两根灯管 一路的火线接在一根上 同一路的零线接在另一根上

网友:
那端是反馈端,接错就不管了,没事的,只要有反馈就行了

网友:
问题应该不用

网友:
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

网友:
是我理解错了,这样接也没什么问题,有反馈就好了。

网友:
后果不明。但两灯管的电路是对称的,应该没什么大问题

网友:
不能这样接    细线一定要接反馈端     会发热烧的

网友:
谢谢各位的指点 我心里有底了

网友:
这个要看电路结构,。。。

网友:
不行的,哥,这样接,会导致一根灯管的电压过大,另一根电压小,不行的,还是换过来吧

网友:
谢谢各位的关心 不过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什么情况

网友:
目前不会有问题的, 以后灯管要是坏了就直接保护了

网友:
这样应该没事,只要灯管不坏应该一样用。

网友:
我看是没问题。他的4个反馈应该是接到一个模组上吧,只要有1个反馈有问题,应该就会保护的。亮度电路 不也就是1个信号控制么。

网友:
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,还以为是看错了!

网友:
应该没问题,就是反馈可能不是很好了。。。

网友:
发生这种情况我一般都会换过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