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台达DPS-220DB的电源IC型号

楼主(2012-12-21):
客户一台联想方N500电源DPS -220DB-1 A电源坏了,想换电源,没有那么小和长的电源,市场没有找到替换品,只好维修,拆开发现电源IC爆了,修过的兄弟能不能指导这个电源IC型号。

网友:
上个清晰点的图片,看看什么地方的IC。

网友:
爆了应该是输助电源IC,我所知道的一般是这几种8脚的IC ,P1014ap,DM311,Uc3842

网友:
p1014ap可以代换DM311,电路稍稍改动一下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