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开不了机

楼主(2012-12-21):
现在有一台组装机,按下开关后,CPU风扇能正常转动,显示器却无显示,CPU不发热。
但如果能正常开机后,它却可以正常使用,不出现异象。
请问是那里出现问题了?
注:内存、电源、显示器都是正常的,没有故障。

网友A:
什么板子 具体情况说清楚点

网友:
楼主有诊断卡没?有的话插上诊断卡看看代码跑到那里

网友B:
说的不详细  不好判断

网友C:
查看代码。重点查电源。

网友D:
可以确定的主板的问题吗。如果不确定就换个电源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可以确定的主板的问题吗。如果不确定就换个电源看看

电源是新的,长城网星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查看代码。重点查电源。

代码是两条横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什么板子 具体情况说清楚点

需要了解什么,你问我答,可以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说的不详细  不好判断

需要详细了解什么,你问我答好吗?

网友:
看是什么CPU座,如果是775有可能底座不稳定

网友(2013-05-09):
CPU供电正常么,上假负载测供电啊。。。不正常的话建议加焊底座。。。

网友:
重点还是内存接触问题。。。一定要擦的干干净净

网友:
楼主不够详细,你这样问我只能回答主板问题。

网友:
内存条接触不良的可能性最大

网友:
没看明白,倒底能不能开机哦

网友:
什么板子 请描述清楚点

网友:
代码是两条横杠。按开机不跑码,CPU供电。或接触不好

网友:
看来是板子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