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P系统输入法老是自动关闭

楼主(2012-12-21):
今天遇一郁闷事了 一客户要我帮他远程弄输入法 说找不到输入法打不了字 我用QQ远程过去  首先看右下角没有语言栏标志 怀疑肯定是在控制面板里关闭了高级文字服务  打开控制面板 找到区域语言选项   找到文字服务和语言输入   将关闭高级文字服务的勾选去掉  把上面的勾起  提示重启  我就叫客户重启了一下   重启后客户说好了 过了没一个小时  客户再打电话来  说他把电脑关机后 再开又没有了  我再远程一弄  又是那里关闭了  郁闷  系统为什么会自动关闭文字服务啊 我怀疑是不是开机缺少一个进程没启动啊

网友:
先换个系统看看,比如WIN7的

网友:
换 WIN7,XP早已淘汰。

网友:
弄一个 输入法恢复软件,应该可以修复的

网友:
C:\WINDOWS\system32\ctfmon.exe 拖到启动里面应该就可以了

网友:
先说下哦 我是远程帮客户弄的  所以换系统这注意是不行的   把ctfmon托启动里的话  我试试看哦谢啦

网友:
该换系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