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有一电源上的电感脱落下来想把它焊回去

楼主(2012-12-21):
如题收到一个P4的 佑泰电源 里面的电感掉落下来 想把其焊接回去但是不 知道这东西有没有正反之分

网友:
请求高手指点 谢谢

网友:
没有正负极之分方向无所谓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焊接回去 就行呗 没啥 危险性吧

没有,不要空焊就好了,动作轻微点焊接就好了,电焊有点娇贵,次数焊多了,会坏的

网友C:
电感没有正负之分,这个东西发热量大,容易脱焊,你多加点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有,不要空焊就好了,动作轻微点焊接就好了,电焊有点娇贵,次数焊多了,会坏的

焊接回去了 接上电也转  但是就是带不起来主板 始终跑00 是怎么回事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电感没有正负之分,这个东西发热量大,容易脱焊,你多加点锡。

焊接回去了 接上电也转  但是就是带不起来主板 始终跑00 是怎么回事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焊接回去了 接上电也转  但是就是带不起来主板 始终跑00 是怎么回事呢

带不起主板就是电压不正常,看下电源电压正常不正常。有多少伏

网友:
没有正反的,焊上就行了,有的电容才有正负

网友:
没有正负极之分

网友:
没有正反的。你刚接触维修吗?要多学习哦

网友:
电感看是在那个电路部位。有些电路是分相位的,就是要分头和尾,这个电感是输出磁放大用的,可以不计较极性

网友:
又不是双节棍,整天耍,他不会无缘无故掉下来,肯定是其他地方有问题引起的

网友:
这东西都能自动掉下来,神 奇

网友:
这个电感能自己掉落,怪哉!从未见过!

网友:
电感不分正负极的啦

网友:
你的第一张图上变压器上的是什么?是不是开焊了?

网友:
电感不分正负

网友:
直接焊回去就行了,不需要区分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