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的诊断卡跑 d1,怎么解释?

楼主(2012-12-21):
单位一台联想启天机器,主板g31t-lm,一开始的症状是开机没显示,重开偶尔能显示。诊断卡跑d1,将内存换了一个插槽,开机,诊断卡还是跑d1,机器亮了,也能进系统了,重启机器,一切正常,但是诊断卡还是d1,请问这是怎么回事?

网友:
D1这个代码为LAD总线,或者PCI总线异常

网友:
品牌机有些是这样,有的还不跑码一样亮机。关键是看FRMAE RDY 信号有没有闪。

网友A:
ecs和msi否不能看代码,你那板可能是这两家人其中之一代工的

网友:
怀疑你诊断卡不行

网友:
有些原装板子是不跑码的,很多的诊断卡都试过了就是没有跑码,只要点亮了就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ecs和msi否不能看代码,你那板可能是这两家人其中之一代工的

在品牌机主板上怎么看是哪家工厂代工的?

网友:
这应该是个别主板现象 很多dell品牌电脑主板 就这样

网友:
很多品牌机都这样看不到代码

网友:
使用诊断卡只是看看是不是跑,代码没有什么意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