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两天修了一台联想Z360开机掉电,已解决

楼主(2012-12-21):
客户发过来一台联想的Z360,故障为开机掉电。拆机没有明显烧毁的痕迹,主板完好无损,电流上到0.3A左右就掉。这种本是比较麻烦的,测试各大供电都基本正常,当触发后一个单元供电芯片所产生的1.8V却没有动静。具体芯片叫什么忘记了,这下查出问题了,看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,转换5V已经出来了,但芯片引脚收不到,原来芯片供电的一个保险电阻有问题了,换后开机上到1A多了,上散热片上屏开机OK了,拷机半天没问题。发给客户了!

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

网友:
秒杀  呀哥哥 佩服

网友:
能不能说清楚一点 是哪个保险电阻啊  我=也在修这个机器    也是开机掉电

网友:
值得学习,多多发些经验学习一下

网友:
原来是少一组电压引起的掉电.

网友:
可以说秒杀么?

网友:
说得太笼统了,起码来个图片或者图纸说明一下具体是哪里嘛,这个样子大家看贴了也是白看啊!

网友:
一般开机掉电都是少一组电压,逐一排查就可以了

网友:
呵呵,跟我上次修的一个联想机子一样,我那是5V没出来掉电,我是直接飞线搞定的

网友:
其实看了好几遍,都没看懂楼主说的什么,除了机子型号。

网友:
看来要仔细点

网友:
楼主能说的详细点就好

网友:
楼主要是再具体点就好点

网友:
最好图文说明,这样我们看起来,才更好理解。

网友:
1.8V???z360是三代内存为1.5V 这机器正常时我测量了一下,没有你说的。1.8V

网友:
没有图纸,看了跟白看差不多

网友:
楼主这个是广达的主板吧?少电压就会掉电,

网友:
就是一个信号呀,够细心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