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在神舟Q1600笔记本上安装过内置无线网卡?

楼主(2012-12-21):
神舟Q1600笔记本是没有内置无线网卡的,主板上有一个MINI PCI-E的插槽,我这两天插个无线网卡上去,电脑居然没有反应,插的是INTEL的无线网卡,换了两个都是这样,测量插槽有3.3V供电。请教一下各位,有没有谁添加过内置的无线网卡,加上网卡之后用不用刷BIOS呢?

网友:
没有朋友安装过这款机器的内置无线网卡吗?我最近试了两款内置无线网卡,都是没有反应,不知是什么原因。

网友:
曾经试过n多个都不行,最好装原装的,好像是realtek 的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