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用过这种SPI BIOS编程器

楼主(2012-12-21):
现在的主板基本上都是8脚的SPI BIOS芯片,这种芯片刷写起来很方便。如果是SOP8封装的,还得焊下来再刷。现在有如图所示的在线直接夹到主板上的编程器,不用再把焊下来,更加方便,有谁用过这种SPI BIOS编程器?在哪里可以买到呢?

网友:
这种不用吹下来 的编程器 有的话  方便不少

网友:
这是在线刷写。个人感觉还是不要在线刷写,因为在刷写时可能会影响BIOS芯片所在的电路,主要是桥。刷个BIOS烧桥就不和算了。

网友:
取下来刷安全些,在线的个人感觉可靠性低一些。

网友:
可以到淘宝去看一下

网友:
这种编程器还是第一次看到啊。

网友:
还是吹下来感觉好些

网友:
这个好像是老外搞的编程器,国内估计不好找

网友:
取下刷也没什么区别嘛,拆下焊下用不了多少时间

网友:
取下刷稳妥一点吧

网友:
在线编程的,我还是喜欢吹下来编程

网友:
~~开眼了,没见过这种在线BIOS刷写器——可能将来会有不用拆卸BIOS刷写程序安全又效的方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