捷波P5V5P-MX CPU供电电流声

楼主(2012-12-21):
不跑马,一下就是D0 听声音是CPU供电发出的,量一下,上是12V  下面是0.45V  以为是下面的。就把下面全部的管子给换了,,上CPU,触发 ,结果电流声更大,求解,是不是管子的问题

网友:
CPU供电不正常,要查PWM芯片的条件

网友:
CPU供电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? 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主控出问题后 PWM控制不正常 导致上下管电流过大 引起的电流声 如果你有这个芯片的话 不防把他换换看得不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