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进不了系统

楼主(2012-12-21):
可以正常开机就是到window界面就卡住了
PE也进不去
硬盘 内存都换过了
还是没用
求解

网友:
PE也进不去,那就是硬件有问题了,一个一个找

网友:
台式机还是本子。。你这样发贴子很难明白。。

网友:
档LOGO.拔掉可以拔掉的外设.最小系统法排除一下先.

网友:
一般先换内存硬盘 然后考虑所有外设 最小系统法来搞

网友:
进BIOS设置 把SATA 选项改为另一个选择 因为他只有两个选择  看看得不得 只要你看到SATA这个选项就得了

网友:
继续换CPU.

网友:
硬件的问题  有可能是桥虚焊

网友:
dvd里面有看花了的av 拿出来

网友:
先关掉电源,目测一下主扳,看看有没有电容之类的元件有异样的,确定一下是不是主扳的问题。

网友(2014-01-25):
先换硬件

网友:
还可以  换个pe试试

网友:
还可以刷BIOS

网友:
看起来好像笔记本,应该没改AHCI选项!

网友:
去BIOS设置下硬盘的模式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