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马显示器

楼主(2012-12-21):
今天修了一台显示器 故障时开机亮一下就黑屏了 拆开一测试高压板的问题 我一看他是电源板和驱动板在一起的 一体板  上面还神马都没有标着 靠  改高压板得知道开关o/f 啊 这厂家是怎么搞的 啊 你爷爷的奶奶的爷爷 这怎么测啊  12V和地都好说 o/f 怎么测啊 我测半天没测出来 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怎么测啊。。

网友A:
开启信号 跟亮度信号 在PCB 板上多是靠在一起的线路

网友B:
跑线啊,连接到高压部分的就是了。。

网友:
接上键控板,电源灯亮有电压,按下开关就没有电压的那个脚就应该是off/on了。

网友:
接三极管的是ON/OFF
接电阻的是ADJ

网友C:
有种慢办法 是用万用表一个点一个点测 测一个点 铵一下开关 哪个点是3.3V就是了 必须是开机有 关机没有 才行 。

网友:
细线的二根是ADJ和开启,开启是接三极管的,不知道哪根是接开启,一个一个的试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种慢办法 是用万用表一个点一个点测 测一个点 铵一下开关 哪个点是3.3V就是了 必须是开机有 关机没有 才行 ...

哦  就是啊 那样可麻烦了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开启信号 跟亮度信号 在PCB 板上多是靠在一起的线路

哦 我看看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跑线啊,连接到高压部分的就是了。。

跑线路麻烦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跑线啊,连接到高压部分的就是了。。

是吗?。。。

网友:
跑电路吧……

网友E:
最好还是跑一下电路,高压板的开启常见的有三种电压,1是5V,2是3.3V,3是低电平。跑电路和测试一般可以找得到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最好还是跑一下电路,高压板的开启常见的有三种电压,1是5V,2是3.3V,3是低电平。跑电路和测试一般可以找得 ...

恩 谢谢指导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吗?。。。

一个是亮度调节 一个是PS/ON  接哪个也不会烧!只不过接错白屏  也有的是接亮度信号才亮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