才修好的P5G41T-M LX3 PLUS无复位

楼主(2012-12-21):
板型5G41T-M LX3 PLUS
故障:全点

一,打各重要电压点无短路,打主要电压无异常此板时序1.5VDUAL,1.1VNB,VTTCPU,VCORE,VCORE正常后送VRMPWRGD过一个双二极管送PG进时钟,然后时钟开始工作.此板刚拿过来可以点亮跑着跑着代码就全点了,无复位时发现时钟不工作

二接着查时钟3V主供电正常,查时钟第9脚PG信号发现此电压只有1.1V,断开二极管时钟PG正常,VRMPWRGD只有1.1换与此相连的822排阻此板修复

网友:
还保内的板..

网友:
前面同样问题没有修好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,问题掐的很准,水平比我高很多

网友:
非常准确的判断,楼主赚钱也是应该的,没有走一点弯路。

网友:
排阻坏的维修还真不多,楼主高手,思路清晰~

网友:
哪正常的PG是多少V,应该是0V低电平吧?而且与VRMPG相连的哪个管应该是三极管吧,连接是三极管的B极,CE导通,PG为0V,开启时钟,我说的对不对?

网友(点评):
找到一样的板子,见到东西后,量到电压后在下评论.

网友:
看这帖子我就想着不会又是822的毛病吧,想不到竟然让我猜对了!

网友:
经验啊 !!!!记住了啊

网友:
排阻坏的维修还真不多,楼主高手!!

网友:
说得不清不楚啊!

网友:
终于学到一个经验了   谢谢~!

网友(2013-01-20):
高手 收不收学徒啊

网友:
不错的贴,楼主时序很是熟练,捧场捧场。

网友(2014-07-13):
应该是供电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