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门问题,改良后的显卡驱动是怎么解决的?求教了

楼主(2012-12-21):
接到联想的旭日,C467A 型号笔记本,显卡是问题常出的8400m g
更换了改良版显卡,就是R版本的就正常了,但是进系统后不能装显卡驱动,一装就蓝屏,驱动精灵什么都试过,xp win7也试过,
就是不能装驱动,不知道用这个改良版的显卡的朋友们,是怎么解决驱动问题的?请指教。

网友:
没换好吧,驱动不用装的

网友:
应该不会的啊  我换了这么毒液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 有些出现显卡问题的 就有出现过这种问题 一般加焊也可以好

网友:
购买的显卡有问题吧  现在的打磨  很厉害啊

网友:
很多驱动都是一样的用,要实在不行,就用驱动精灵和什么大师的都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