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42黑屏

楼主(2012-12-21):
手里有一台HP CQ42 I3的机子 独立显卡  故障是:开机黑屏 不显 ,接外接显示器正常 屏共电19V出来了 显卡重新做了 ,还是一样。 没头绪了, 各位给点思路 ,修好给出结果

网友:
这个机器屏修容易坏

网友:
打错了,是屏线。

网友:
这款机器显卡好多坏的  就这个问题  前几天 我接一个屏破的  客户拿过来是显示正常  结果我换屏 没有显示了   正常步骤操作  外显正常  就是内线不显示  拆机修 加焊显卡 不行 重做不行   最后换个 一切正常   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搞湿人了这机子 。就是线坏了 打了电话给客户客户说以前有时候可以开 有时候不行

哈哈  是屏线坏啊   恭喜了 楼主   我没看下面

网友:
所以说呢,在维修接单的过程中,询问客户的故障也很重要。

网友:
通常外接有显示 可以用示波器打下到内屏的数据线是否有波形,如果有波形对地阻值也正常就可以确定是上半部分的问题,再一一排查

网友:
显示部分也就是这样,这几招不灵我自己的我都没有招可发,没有高技术可悲啊,恨自己技术不精啊

网友:
我今天遇了一台,外接正常,内线花屏,不敢动BGA,给点思路

网友:
我刚碰到一台cq42D 外接来内接不来是排线问题吗 拆开看看

网友:
屏线换过不少   可以尝试下

网友:
外接正常,内屏没显,应先测主板屏接口电压,正常的话再测排线口接屏处的电压,这样就可以清楚判断是主板还是排线坏了.

网友:
试过屏和屏线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