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3n78 se华硕主板怪麻子问题。。求指教

楼主(2012-12-21):
主板刚刚拿来时无复位。。测无内存电压。。换了内存槽旁边2个43T小芝麻管。。上电跑马了。。。跑20.。又换了个IO,,跑D1。。晕。。有把原IO换回来。。也跑D1.。。问题来了。用夹子无意瞎碰了下32.7晶振亮了。。关电,再开,还是跑D1。碰下晶振又亮了。。换晶振加谐振电容。。再上电。。老样子。。。IO是IT8712F-S的,找个一样换换没变化。。晕。干北桥。没用。。。到此没招了。。求指教。。。BIOS刷了

网友:
等待     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  求指教!!!

网友:
换桥吧,保险。

网友:
这板子有意思呀 32.768 和电容,还有桥你都换过了是吧?

网友:
检查下IO的工作条件兄弟. 33M 48M  BAT 待机等等IO能用的全量,最后在IO附近量,或者在针脚上.等待好消息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