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12-21):
-每次开机到XP蓝条就断电有时还没有到蓝条就断电
断电

网友:
看看是否桥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没有进桌面一般是南桥有问题,进了桌面为北桥有问题,书上说的!

网友:
呵呵,赞同楼上!!补一句,我也是那么说的

网友:
呵呵感谢各位啦

网友:
南桥问题的多

网友:
弱弱说一句 你可以先把板取出 清下灰 加下硅胶 再重装个糸统试试 先!

网友:
学习了···没有进桌面一般是南桥有问题,进了桌面为北桥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