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F4000怪问题

楼主(2012-12-21):
一台神舟F4000的机子,拿到是电流跳变到0.65A就掉电,换掉产生CPU-CORE那组的MOS管后不掉电了。但是CPU-CORE不出来。这个电压是由OZ8291LN产生的。于是查他的工作条件,第三脚VIN供电20V正常,12脚的开启信号VR-ON3.3V也正常,13脚、28脚的VDDP和VDDA都是5V也正常,16脚的BST也是5V正常。查到这就订了个芯片来换,结果电压还是不出来,我怀疑是没焊好,又加焊了一遍,还是老样子。没招了,过了两天我想会不会是商家发过来的芯片是不是坏的,于是又重新换了一个。还不出来。31脚的REF1.5V也正常。求各位大师看看这个芯片工作还要些什么条件

网友:
附上图纸

网友:
先看电感输入端有没有波形先,如果有,反馈问题较大,如果没有,那就是控制了

网友:
主要是没有示波器,用万用表是没看到有电压产生。哎~~~~~~

网友:
还有就是这芯片的反馈就是一条线连着,也不好断开,就算是反馈问题,芯片我也换过了,也加焊过了。不可能还有问题啊